[STM32F4]
STM32F401RC和STM32F402RC在那个地方不同

楼主(2022-04-06):
STM32F401RC和STM32F402RC在那个地方不同,数据手册看不到,401的程序是否可以直接烧如402

网友A:
要看参考手册更详细

网友B:
应该是外设资源有不同,要看看数据手册和管脚定义。

网友C:
那得细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D:
那得进行详细对比

网友E:
估计就一些参数有改变

网友F:
flash大小啊 ram啊之类的

网友G:
感觉就是容量差点

网友H:
估计引脚是能够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