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怎么通过Jlink解锁AT32 MCU

楼主(2022-04-06):
怎么通过Jlink解锁AT32 MCU

手里只有Jlink,怎么解锁AT32 MCU?
以下情形可能会导致AT32  MCU无法连上
情形1  开启了AT32的访问保护
情形2  程序将AT32  SWD引脚用作别的功能
情形3  程序启动后立即进入standby模式

遇到以上情形,秩序按如下操作即可解锁
step  1 :下载附件的ICP 工具
step  2 :   连接好Jlink到芯片(SWCLK,SWIO,nRESET)
step  3 :  在ICP工具上选择Jlink,点连接。弹出如下框图,勾选后点确定。
step  4 :  打开手机,耍2.0秒抖音,芯片解锁完成。

网友A(2024-09-04):
连接目标设备失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