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QSPI FLASH使用--AT_SURF案例20

楼主:
RF, pi

简介
QSPI(Quad SPI)是一个6 线制的SPI,其中有4 根线为数据线,相比于传统的4 线制SPI(2 根单向数据线),理论上传输速度是4 线制SPI 的4 倍,所以QSPI FLAS相比于传统的4 线制SPIFLASH 传输速度也会大约有4 倍的提升(实际上达不到,需要去除命令字节)。另外QSPI 也可以扩展MCU 的FLASH 用于运行程序。AT32 SUFR 板载了一颗型号为W25Q128JVSIQ 的FLASH,该FLASH 的容量为16M byte。
资源准备
硬件环境:
对应产品型号的AT-SURF-F437 Board
软件环境: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ufr_f437\examples\qspi_flash
硬件设计
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TFT LCD 液晶显示屏、W25Q128JVSIQ FLASH 芯片,对应的引脚如下:

对应的电路原理如下:

软件设计
1) QSPI FLASH 测试
    初始化TFT LCD
    初始化QSPI FLASH
    写数据到QSPI FLASH
    从QSPI FLASH 读数据
    将信息显示在LCD 屏上
2) 代码介绍
main 函数代码描述
int main(void)
{
uint16_t i;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_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初始化延时函数 */
delay_init();
/* 初始化LCD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初始化QSPI FLASH */
qspi_flash_init();
/* 显示信息*/
lcd_string_show(10, 20, 200, 24, 24, (uint8_t *)"QSPI Flash Test");
/* 初始化数据 */
for(i = 0; i < BUF_SIZE; i++)
{
write_buf = i % 256;
}
/* 擦除扇区0 */
qspi_flash_erase(0);
/* 写数据到QSPI FLASH */
qspi_flash_data_write(0, write_buf, BUF_SIZE);
/* 从QSPI FLASH 读数据 */
qspi_flash_data_read(0, read_buf, BUF_SIZE);
/* 对比读出和写入的数据 */
if(buffer_compare(write_buf, read_buf, BUF_SIZE) == 0)
{
lcd_string_show(10, 60, 310, 24, 24, (uint8_t *)"flash write/read ok");

}
else
{
lcd_string_show(10, 60, 310, 24, 24, (uint8_t *)"flash write/read ok");
}
while(1)
{
}
}
下载验证
写数据到QSPI FLASH
从QSPI FLASH 读数据
对比读取和写入的数据是否相等,将信息显示在LCD 屏上

网友A(2022-04-06):
这个是官方的开发板吗?

网友B:
是的  官方开发板

网友C:
这个板子有点亮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