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前端 串联1个100欧 3W电阻 会烧吗 挂在电网上

楼主(2022-04-06):
电路如下图所示:电网谐波  雷击 等 是否会使100欧电阻烧毁?

网友A:
你打算做的啥?
干嘛要串电阻?

网友B:
为什么要在开关电源输入串100欧电阻?

网友C:
楼主说的是R46吧,如果有雷击热敏电阻应为有压敏电阻的保护,很少会被烧坏的。

网友D:
不明白为啥要火线接地。

楼主:
r46是100的  3w插件电阻  为啥要加那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