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求助一个定时器0问题

楼主(2022-04-07):
芯片MS51FB9AE,板子NuTiny V2.1
功能定时器0做一个1ms定时器,使用内部校准的HIRC_166
代码刚开始是正常的,后来调试时发现程序跑得很慢,
用逻辑分析仪看定时器0的IO反转频率只有10.5Hz左右,慢了近100倍,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试了一下1.004固件库的Timer0_mode_1_Interrupt例程,定时器IO输出频率也不对,大概慢了1.5倍。
代码都是扒的参考代码,如下

#define HSE_FREQ        16600000UL//外部时钟频率
#define TIMER0_DIV12_VALUE_1ms_HSE_FREQ        65536-HSE_FREQ/12/1000

void Timer0_1ms_init(void)
{
        TIMER0_MODE1_ENABLE;//16bit mode
        TIMER0_FSYS_DIV12;
        TH0 = HIBYTE(TIMER0_DIV12_VALUE_1ms_HSE_FREQ);
        TL0 = LOBYTE(TIMER0_DIV12_VALUE_1ms_HSE_FREQ);
        ENABLE_TIMER0_INTERRUPT;//使能timer0中断
        set_TCON_TR0;//Timer0 run
}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
{
        //_push_(SFRS);
    local_1ms++;
        P04 = ~P04;
        //_pop_(SFRS);
}
void main (void)
{
    MODIFY_HIRC(HIRC_166);
    //WDT_init();//看门狗1.638s初始化
        Timer0_1ms_init();//1ms定时器初始化
        set_EA;//使能全局中断
}

网友A:
整体都慢的话,是不是晶振虚了

网友B:
时钟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时钟或者晶振没有配置好。

楼主:
代码里面有定时器重配置,错开就行了.

网友D:
使用的是外部晶振吗

网友E:
晶振虚接不会导致变慢的

网友F:
只能一步步的排除问题了

网友G:
先看看晶振有没有问题

网友H:
所有的都成倍的变慢了吗

网友I:
看初始化代码没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