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需要电机调速并且能反向,搜到的H桥电路看不懂。请赐教

楼主(2022-04-07):
请问下面网上搜到的H桥电路中,PWM_OUT1和PWM_OUT2是不是一对带死区反相互补PWM信号?如果是的话,那么当PWM_OUT1处于高电平时,电机电压左正右负,当PWM_OUT1低电平时,电机左负有正。电机咋转呀?或者说想让电机正转的话,PWM_OUT1和PWM_OUT2改加什么样的信号才行呢?

研究了好几天了,始终没搞明白,请各位赐教。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一边输出低电平,另一边输出PWM,不就完了.

楼主:
多谢,收到了,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输出低电平,另一边输出PWM,不就完了.

哦,这样呀,我以为一直都是PWM信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呀,我以为一直都是PWM信号呢。。

在另外一个坛我都说啦,就是两个PWM,0、0停止,PWM、0正转,0、PWM反转。注意因为有自举,所以PWM不能100%。

网友C:
一高一低两个驱动芯片各自驱动上下桥臂的其中一个,注意死区时间防止同一个桥臂的两个MOS管同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另外一个坛我都说啦,就是两个PWM,0、0停止,PWM、0正转,0、PWM反转。注意因为有自举,所以PWM不能10 ...

酷哥,那瞎谈专家说的那种电路你见过吗?就是两个PWM互补,说是那种低占空比也有劲。我以前用的单PWM控制的,占空比低于50%以上基本一点劲都没有。更别提10% 20之类的了。

网友D:
闭着眼睛推荐AT8326。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酷哥,那瞎谈专家说的那种电路你见过吗?就是两个PWM互补,说是那种低占空比也有劲。我以前用的单PWM控制 ...

那可能是你没用对。
PWM驱动输出电压正比于占空比,比如电源12V 50%占空比,则等同于6V加到电机上,但是要用合适的PWM频率。如果你的电机用6V驱动很有劲,则12V 50%驱动也会一样有劲。如果没劲,请检查是否PWM频率过高,开关元件内阻、速度是否合适。

网友E:
两个互补的PWM驱动方法有,叫做双极PWM驱动,主要用在要求快速反应和正反转的地方,比如说倒立摆小车。

楼主:
嗯,出来板子测试测试吧。我用PWM1P PWM1N,正好也可以设为PWM5和PWM6的输出脚。二种模式都试试。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十几年前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闭着眼睛推荐AT8326。

什么东东?百度不到,淘宝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十几年前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90-1-1.html

太好了,就是找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十几年前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90-1-1.html

谢谢,就需要这个!百度搜了n多,b站也搜了很多视频H桥的讲解,都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东东?百度不到,淘宝搜不到。

AT8236,打反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