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005 EMC 问题求助

楼主(2022-04-07):
最近用005的,容易收到周边外围电路的干扰 怎么解决

网友A:
都不知道是什么干扰的,难了

可以试试加屏蔽,打断干扰

网友B:
加个屏蔽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感谢

网友C:
跟pcb布线有一定关系

网友D:
都进行可靠接地

网友E:
想要大动作还是小改动呢

网友F:
做一个屏蔽壳

网友G:
那得重新布线吧

网友H:
使用环境很恶劣吗

网友I(2022-05-09):
是不是的得重新不线了

网友J:
电源,信号处理上想办法。

网友K:
怎么解决的,给大家讲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