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请问串口的RTOIE中断怎么使用呀?

楼主(2022-04-07):
请问串口的RTOIE中断怎么使用呀?

楼主:
用这个中断可以实现 mobus么?

网友A:
你看看数据手册吧,看看如何使用

网友B:
没用过,我就默认配置

网友C:
你这个RTOLE是啥中断啊?

网友D:
这是不是L4系列独有的啊?

网友E:
不太清楚,你找技术支持请教一下吧

网友F:
都没听说过这个~~~

网友G:
这个楼主想要手动清除吗

网友H:
楼主是想要代码吗

网友I:
请问这个是什么中断呀

网友J:
没注意过这个中断标志啊

网友K:
我看例程里边并没有判断过这个标志位啊

网友L:
估计得技术支持解决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