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8T6 PC13一直进入外部中断

楼主(2022-04-07):
PC13脚电压为3.3V,但是会一直进中断,不知道啥原因。

具体代码如下
RCU_AHBEN   |=   RCU_AHBEN_PCEN;    //GPIO时钟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INPUT ,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3);    //GPIO输入模式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C, EXTI_SOURCE_PIN13);    //外部中断信号源配置
exti_init(EXTI_13,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中断源下降沿触发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13);    //清除中断
nvic_irq_enable(EXTI4_15_IRQn, 0);    //打开中断

//中断程序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13);
}

网友A:
中断方式是什么啊

网友B:
外边一直有中断信号产生吗

网友C:
中断方式有问题吧

网友D:
初始化代码看一下

网友E:
估计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F:
进入之后应该自动清除标志位了

网友G:
初始化添加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这句看看

网友G: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 enable the Tamper key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priority */
    nvic_irq_enable(EXTI4_15_IRQn,1U);
    /* connect key EXTI line to key GPIO pin */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C, EXTI_SOURCE_PIN13);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exti_init(EXTI_13,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RISING);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13);
    while(1)
    {

    }
}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exti_interrupt_flag_get(EXTI_13)){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