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D32F103晶振问题

楼主(2022-04-07):
  用GD32F103的芯片一直卡在这里, if(0U == (RCU_CTL & RCU_CTL_HXTALSTB)){
        while(1){
        }运行不下去,有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吗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是外部LSE还是HSE,如果晶振不能起振,初始化会失败执行不下去,看下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