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请教MM32SPIN05 ADC采样PWM中心点问题

楼主(2022-04-07):
ADCSingleChannelInit(ADCch ADC_Channel_x)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 prescale factor
    ADC_InitStructure.ADC_PRESCARE = ADC_PCLK2_PRESCARE_6;//12M
    //Set ADC mode to 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ADC_Mode_Scan; //单周期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TRIG;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x, 0, ADC_CFGR_SAMCTL_7_5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TRIG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ADC外部触发使能
   ADC_Cmd(ADC1, ENABLE);
}

void TIM1_PWM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Setting Clock Segmentation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CKD_TypeDef)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中心对齐;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通道 1              **/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Select Timer Mode: TIM Pulse Width Modulation Mode 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OC*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 互补输出关闭。关闭OC*N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0;                    //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匹配时输出高电平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1,TIM_TRGOSource_Update );  //TRGO更新触发ADC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重装载ARR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为什么采样不是PWM中心点。

网友A:
什么叫pwm中心点

楼主:
ADC采样时刻是PWM波形的中心.

网友B:
这不是方波么,为什么一定要中心

网友C:
如何确定它的中心点呢

网友D:
什么是它的中心点啊

网友E:
就是它的对称点吗

网友F:
这个点的意义何在呀

网友G:
一个周期的中间吗

网友H:
能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心点吗

网友I(2022-05-17):
这都是来问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