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PI带文件系统读SD卡好慢

楼主(2022-04-07):
pi, sd

用的是SPI2去读写SD卡, 移植了FATFS文件系统

SPI2时钟设置为: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2); // #define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uint16_t)0x0000)

速度慢的主要原因都是在

                  while(1)//查询总的有效文件数
                {
                res=f_readdir(&tdir,&tfileinfo);    (此处耽误很多时间)                   //读取目录下的一个文件
                if(res!=FR_OK||tfileinfo.fname[0]==0)break;        //错误了/到末尾了,退出
                     fn=(u8*)(*tfileinfo.lfname?tfileinfo.lfname:tfileinfo.fname);
                        res=f_typetell(fn);
                        if((res&0XF0)==0X40)//取高四位,看看是不是音乐文件
                        {
                                rval++;//有效文件数增加1
                        }
                }

不知道到底怎么么回事,SPI和SDIO的速度差别真的那么大吗?

网友A:
这个慢是多慢,10KB/s?

楼主:
会明显卡在那里不动的感觉,然后突然活过来

网友B:
到底是速度慢还是什么原因被卡了呢

网友C:
用的什么主控芯片啊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能定位卡的位置吗

网友F:
本身速度就不快

网友G:
怎么安装文件系统呀

网友H:
这是哪种文件系统啊

楼主(2022-05-07):
引用 网友F:
本身速度就不快

可能还真是本身速率的限制

网友I(2022-11-19):
spi flash和sd 速度 可靠性哪个更好?

网友J:
SD卡的写入速度本来就不快,如果连续写入大量数据就更慢了,很正常的

网友K:
你看看配置的时钟是不是太慢了

网友L:
STM32的SPI操作SD卡的速度瓶颈在哪里呢?

网友M:
这和SD卡内的管理芯片有关,有的芯片支持的速率是较底的。

网友N:
是用SPI方式好还是用SDIO方式好?

网友O:
用的是官方的文件系统么?

网友P:
SD卡 SPI方式读写速度怎么提高?

网友Q:
SDIO总线快 ,至少SPI的四倍速。

网友R(2023-02-20):
STM32SPI读取内存卡速度太慢可能是由于STM32SPI时钟频率不够高导致的,建议提高STM32SPI时钟频率,以提高数据传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