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VCT6 IAP跳转失败

楼主(2022-04-07):
最小的IAP程序,只执行跳转到APP程序,跳不过去。

#define APP_START_ADDRESS   0x08008000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void JumpToApplication(__IO uint32_t Addr)
{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__IO uint32_t JumpAddress;
        /*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ApplicationAddress" */
        if (((*(__IO uint32_t*)Addr) & 0x2FF00000 ) == 0x20000000)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ddr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Addr);
          Jump_To_Application();
        }
}
/*********************************************************************************************************
** Function name:       Run_App
** Descriptions:        跳转到APP运行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Run_App(void)
{
    if((*((uint32_t *)APP_START_ADDRESS)!=0xFFFFFFFF))//运行APP
    {
        JumpToApplication(APP_START_ADDRESS);
    }
}

int main(void)
{
    while (1){
        Run_App();/*跳转到APP运行*/
    }
}

网友A: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这个建议定义成全局的,这里定义局部的,后面又重设MSP指针那地址不就变了吗?

网友B(点评):
不需要,这个是函数指针,指向需要跳转的App地址,地址是绝对的,问题不在这里。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你测试下就知道了,你的函数指针是局部的,在stack里,通过msp来指向,但跳转前重新设置了MSP就导致地址变化了,这个时候函数指针本身的地址就变了而不是指向地址变了。

网友C: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需要放在函数外面定义成全局变量,否则你定义成临时变量的话,临时变量的值是放在栈里的,你在跳转之前修改了MSP,从栈里取到的跳转地址会出错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你自己找个板子把楼主的代码跑一下就知道了,修改过MSP之后,Jump_To_Application的值就变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这是回调函数应用吗,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ddr + 4);//这句的意思是把该Addr+4这个值强转成指针,再取该地址里面的数字赋予JumpAddress,对不?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这句是什么意思,能给讲讲不

          __set_MSP(*(__IO uint32_t*)Addr);//这是调用了__set_MSP这个函数,对吗
          Jump_To_Application();//这句调用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内容是什么呢,也是没有看明白,,
以上希望有高手给讲讲,,

网友F:
__set_MSP重置了堆栈

网友G:
只设了MSP,没有重设向量表,应该不行吧

网友H:
卡在哪里了啊

网友I:
我没看明白程序呀

网友J:
指针操作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K:
没看出来是回调函数啊

网友L:
请问MSP是什么啊

网友M:
如何充值堆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