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让它变成直流啊, 输出纹波电压≤10mV

楼主(2022-04-07):
我用单片机利用程序在端口输出PWM方波,周期25ms.
怎么样才能让它变成直流啊, 输出纹波电压≤10mV

网友A:
你做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
我只能通过滤波使方波变成近似于平均值大于0的正弦波

网友B:
单片机只能输出直流信号。

网友C:
你的滤波器时间常数不够。PWM配合RC回路实现DAC是常用的一招。

网友D:
RC电路构成低通滤波器,滤出其中的直流分量即可。取截止频率W=1/RC,R取个100—500欧算出C就行了,其中W为ω=2πf,f为pwm波的频率。

网友E:
RC滤波,最好弄两级

楼主:
我重用了一个滤波器
怎么仿真的有3.2伏
而实际焊接出实物后
滤波出来怎么只有几百毫伏啊

网友F:
那是你的电阻电容不够大

网友F:
要想得到直流,就要滤除交流成分,如果电容不够大,低频成分就虑不净。要想得到基频或某个谐波的交流正弦波就要用相应谐振频率的谐振回路。谐振回路就是带宽极窄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G:
如果你的PWM信号是5V的,10mV纹波相当于衰减54dB。按一级RC滤波衰减20dB计算,要用三级;或者用一级RC,但是转折频率要与PWM频率相差三个10倍程,也就是1000倍;或者直接用一级二阶滤波器,转折频率相差不到两个十倍程就可以。

网友H:
PWM频率弄高一点。

网友I:
滤出其中的直流分量即可。

网友D:
周期25mS,频率只有40Hz,太低了,会导致你的滤波器件很难选择

网友J:
笙泉的芯片大多都有PWM的,完全可以设置PWM频率高一点

网友G:
16位PWM几KHz都没有问题,后面跟二阶RC滤波+运放做跟随,线性好得很

网友K:
不可以直接输出高电平吗

网友L:
自己做一个滤波电路吧

网友M:
可以外接专用芯片

网友N:
选择一个合适的滤波电路

网友O:
这个周期没有问题

网友P:
这个频率有点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