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用的AD芯片是3线制的SPI接口,请问关于STM32怎么编程

楼主(2022-04-07):
我用的AD芯片是3线制的SPI接口,请问关于STM32怎么编程

网友A:
3线,怎么3线?
没有片选吗?

网友B:
熟悉SPI通信协议+阅读芯片手册

网友C:
data的输出和输入放在一个IO口中怎么解决

网友D:
data的输出和输入放在一个IO口不叫SPI,叫单总线。

网友E:
三线和四线SPI没有区别,只是少了一根线,我使用的LCD就是三线的,然后板上的SPI Flash是四线的
两个器件共用一个SPI口,只是分别使用不同的CS控制IO脚,LCD只有写操作,不能读数据

网友F:
你的AD确认是SPI口那就是一样的,只读或只写,如果能读写,那就不是SPI接口
MOSI,MISO两个脚少其中的一个

网友G:
既然是AD,我觉得是不是只读的?

网友H:
意思是只需要讲AD芯片接STM数据输入端口就行了,只读不写

网友I:
用cube生成不行吗

网友J:
那就是普通的spi程序啊

网友K:
随便一个例程就行

网友L:
那就得用全双工的模式了

网友M:
就是普通的spi配置就行

网友N:
3线制是半双工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