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晶振起振

楼主(2022-04-07):
用示波器测量有没有波形,还有用万用表能(根据个人经验两只管教相差0.7左右,相同一样不能起振)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一个管脚的波形的吧,正常情况下是有波形的产生

网友B:
用万用表(R×10k挡)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

网友C:
测试输出脚电压。一般正常情况下,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D:
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E:
在PCB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IC

网友F:
用数字电容表(或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其电容

网友G:
用电压档测晶振两脚有0.4-0.7V,表示主板已经起振。

网友H:
可以先把32768那个外部加上2个30P的电容,不要小看这2个电容,他们其实是协助起振的。

网友I:
阻抗失配而不能起振??

网友J:
测量晶振输出波形,注意量输出脚。
尽量使用专用探针来测。

网友K:
因为外围零件无非为电阻,电容,你很容易鉴别是否为良品。

网友L: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晶振两个引脚电压是否是芯片工作电压的一半

网友M:
比如工作电压是5V则测出的是否是2.5V左右。

楼主:
一般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即2.5V左右就是起振了。

网友N:
杜绝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网友O:
接負載電阻了嗎

网友P:
有源还是无源的

网友E:
有缘还是无源的

网友Q:
是LSE还是HSE,LSE的话,示波器探头触上去会影响晶振起振。

网友F:
还有就是匹配电容的问题

网友R:
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S:
检查一下电路排布

网友T:
使用的是哪种晶振呢

网友U:
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啊

网友V:
用示波器测量的不准啊

网友W:
晶振不涉及到阻抗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