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脉冲输出

楼主(2022-04-07):
PIC16F877A,TMR2还没有打开,为什么就有脉冲输出了?

楼主:
void main(void)
{
    TRISC=0B11111011;
    PR2=0X63;
    CCPR1L=0X32;
    CCP1CON=0B00001100;
    T2CON=0B00000010;
     //TMR2ON=1;
    while(1);
}
如果没有while(1);语句,就没有脉冲输出了,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main就是一个函数, 如果你不写个语句,让它停留在里面, MCU运行完main函数, 会继续往后执行, 然后重启,然后反复......

网友B:
记得刚开始学习STM32的单片机时,没有while循环的话程序会进入硬件错误中断,

网友C:
调整好RC滤波时间常数,可以加多级滤波,但是纹波小于10mV很难做到

网友D:
正常的情况main()函数中要有一个while(1)无限循环的。

网友C:
对于楼主的程序,运行起来后,程序会停在while(1)语句处。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此时在RC2 管脚上有PWM信号输出吗?频率对吗?

楼主:
对的,仿真看见有脉冲信号输出了,烧到板子上给驱动器,电机也动了。

网友F:
不会吧,这么怪异?

楼主:
可是初始化时,我没有开TMR2啊

楼主:
我想在需要时再TMR2ON=1;让电机动起来。难道这样做不可以吗?

网友G:
正常的做法是, 需要电机  转起来的时候, 是使能/禁止PWM模块的输出, 而不是去操作它的时基.

网友H:
T2没开,PWM不会有的,你仿真看一下T2CON的具体值是什么

网友I:
感觉程序上没有错误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不理解。

网友J:
这个程序是有输出的是不是

网友K:
默认设置吧这是

网友L:
初始化完成后再使能

网友M:
还没有初始化完成就有波形了吗

网友N:
初始化完成后再开启中断

网友O:
程序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P:
关掉功能的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