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不能初始化

楼主(2022-04-07):
使用stm8时,烧入板烧程序,总是报不能初始化,,程序也没见有问题

网友A:
看一下你的com口或者波特率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烧入板?
用的什么烧写方式?

网友C:
查看一下电源是否能够供电?

楼主:
在看看电源晶振之类的。

网友D:
也可以看下你的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F:
板子的电源可能有问题。。

楼主:
一般是要重新上电才能进入程序下载

网友G:
不用串口就不需要初始化的

网友H:
要看你是什么单片机,还有对单片机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下载方式呢?串口下载吗?

网友J:
单片机复位后必定进入初始化操作

网友D:
这个烧写程序没有问题的。

网友E:
串口下载的话,需要复位的。

网友K:
能够用串口下载程序的单片机,内部都有自举程序

网友L:
下载的时候,要选择正确芯片的。

网友M:
报的什么错误啊

网友E:
工程设置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N:
能烧写成功吗

网友O:
所有的额初始化都不行吗

网友P:
怀疑是供电电压有问题

网友Q:
如果选错型号的话 就下载不了的

网友R:
有报错信息的截图吗

网友S:
直接就复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