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支持可变参数宏定义吗?

楼主(2022-04-07):
keil c51支持可变参数宏定义吗?

网友A:
你想做什么

楼主:
我对一个byte的指定bit置1的话,我可以宏定义 #define set(byte, bit)   (byte | (1<< bit))
但是如果我对一个byte某一些bit要置1的话呢?

网友B:
用宏 #define set(byte, bit1,bit2...)

楼主:
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操作。可是这种可变参数宏定义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C:
#define set(byte, bit1,bit2)   (byte|(1<<bit1)|(1<<bit2))

网友D:
宏定义,现在确实很多时候可以使用到的。

网友E:
你这是针对2个参数的可以这样操作,我的意思是后面的参数不确定。可能只有bit1,也可能有bit1,bit2,也可能有bit1,bit2,bit3,bit4.参数可能从1个到8个不等。

网友F:
嗯,如果确定个数就肯定可以像你那样定义了。

楼主:
好象不行

汇编下可以

楼主:
汇编下怎么操作?

网友G:
我查了keil帮助说明也没有查到,应该是keil c51不支持可变参数宏定义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理论上说宏定义是c语言的事情,和keil c51没关系

网友H:
明确告诉你,Keil C51 不行。
可变长宏(Variadic macro)是C99及以上标准才支持的特性。C51与标准C都有很多地方不兼容,要支持C99,永远别想了。

网友I:
还没有用过这种方法呢

网友J:
怪不得我从来没有用过呢

网友K:
这种用法很是灵活

网友L:
只是这个版本不支持

网友M:
如何进行升级呢

网友N:
C99应该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