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15用汇编可以这样写吗

楼主(2022-04-07):
MOV   P0CR,    #XXH

楼主:
如果能这样写为什会报错

网友A:
肯定是 P0CR 未定义,或定义错误。

网友B:
请仔细查看对比头文件。

楼主:
报错内容确实是未定义,可是我用汇编,头文件是C用的,应该怎么处理才行,能否给个具体的步骤,万分感谢!

楼主:
也许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用的是uV2,也按装了插件,也找到了sh78f1615,建立了工程,试着学点灯,在uV2中用汇编写了一个点灯的小程序,设置为输出模式,故用到了,P0CR,P1CR等,编译不能通过

网友C:
程序贴一下

楼主:
我的小程序:

               ORG               0000H
               LJMP              START

START:         MOV      SP,      #30H
               NOP
               NOP
               NOP
               MOV      P0CR,    #47H  ;01000111
               MOV      P1CR,    #03H  ;00000011
               MOV      P2CR,    #60H  ;01100000
               MOV      P3CR,    #34H  ;00110100
LOOP:          MOV      P0,      #47H
               MOV      P1,      #03H
               MOV      P2,      #60H
               MOV      P3,      #34H
               ACALL             DELAY_1S
               MOV      P0,      #00H
               MOV      P1,      #00H
               MOV      P2,      #00H
               MOV      P3,      #00H
               ACALL             DELAY_1S
               SJMP              LOOP

DELAY_1S:      MOV      R7,      #0CDH
DL1:           MOV      R6,      #0E6H
DL0:           MOV      R5,      #0FDH
               DJNZ     R5,      $
               DJNZ     R6,      DL0
               DJNZ     R7,      DL1
               MOV      R5,      #0FH
               DJNZ     R5,      $
               NOP
               RET

               END
请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错了是79f1615

网友D:
加对应MCU的头文件
没有就自己一条一条定义

楼主:
嗯,那我按大家的说法挨个排查一下

网友B:
就是头文件的问题,你要包含汇编的头文件才行,C的头文件格式不对,编译器不认。如果找不到得话就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E:
非标准51、52的芯片,用DATA或者EQU定义这个寄存器的地址,否则当然出错了。
类似:
;/*  BYTE Register  */
P0        DATA     080H
P1        DATA     090H
P2        DATA     0A0H
P3        DATA     0B0H

网友F:
看不明白汇编啊

网友G:
在哪里进行自己的定义呢

网友H:
如何知道写入什么地址呢

网友I:
再怎么看出来是头文件的问题呢

网友J:
一直搞不清楚地址的分配

网友K:
汇编得要求对单片机的了解比较深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