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频率降低到原来的 75%

楼主(2022-04-07):
现在用PIC18F25K20 内部振荡器 ,开始正常。后来频率降低到原来的 75%

网友A:
你跑去改OSCTUNE了吧

网友B:
是不是配置字修改了。

楼主:
开始正常。后来频率??

楼主:
怎么定义这个开始? 这个后来?

网友C:
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过了几天(后来)就变坏了?

网友B:
还是上电的时候是正常的, 工作了几秒钟之后,频率就异常?

网友D:
没有操作跟那个相关的内容?

楼主:
做了啥事情,说出来大家乐呵一下^-^

网友E:
还是用外部晶振吧

网友F:
是不是配置字改了?

网友G:
重新上电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H:
中途进行寄存器更改了吗

网友I:
每次的时候开始不会降频是吗

网友J:
操作过程中进行了寄存器更改吧

网友K:
每次都是开始正常吗

网友L:
看一下配置的代码吧

网友M(2025-09-05):
频率降低到原来的 75%,即变为原频率的 3/4。在电子设备中,这会使时钟周期延长,处理器运算、数据传输等速度变慢,但可能降低功耗和发热。对定时系统,周期会变为原 1.33 倍,需重新校准定时器参数以保证功能正常,适用于特定场景下的稳定性优化。

网友N(2025-11-13):
将频率降低到原来的 75%,即变为原频率的 3/4。可通过调整时钟源参数实现:若用外部晶振,更换为原频率 3/4 的晶振;若用内部 RC 振荡器,修改分频寄存器(如预分频比设为 4:3,具体看芯片支持);或通过定时器分频配置,使输出 / 运行频率按比例降低。需确保新频率适配外设工作需求。

网友O:
降低频率可能是由于温度变化或者器件老化导致的。建议检查环境温度和器件的使用时间,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P:
频率降至原 75%,核心通过调整 MCU 时钟源实现:如修改晶振参数、分频系数(定时器 / PLL 配置)。需注意同步适配外设(UART 波特率、SPI 时钟)与软件延时函数,避免时序错乱。优势是降低功耗、减少 EMI 干扰,适配低功耗场景;代价是运算 / 响应速度下降,需评估电机控制、数据处理等实时性需求,确保性能满足项目指标。

网友Q:
频率降至原 75%(即 3/4 倍),需结合应用场景分析影响与实现方式:
实现:单片机可通过时钟分频寄存器调整 PLL 倍频 / 分频比,或修改晶振分频系数;外设(如 PWM、UART)则调整预分频器参数。
影响:运算速度、外设通信速率同步降低,功耗随频率下降减少,中断响应延迟增加,需验证实时性是否满足需求,同时注意外设时钟与核心时钟的匹配关系。

网友R(2026-01-12):
频率降至 75%(即原频率 ×0.75)时,优先用uint32_t/uint16_t 存储频率数值:
避免浮点型(float/double),不同单片机浮点运算支持差异大且易有精度误差;
用整数运算替代(如原频率 40MHz,75% 即 30MHz,直接存 30000000);
封装成频率配置宏 / 函数,通过整数比例换算,适配不同位数单片机的运算能力。

网友S:
电机频率降低至原75%,可能因电源电压降低或控制信号错误。检查电源电压和控制代码。

网友:
首先,我们先明确核心原因:PIC18F25K20 的内部振荡器(INTOSC)受温度、电压和配置位设置影响显著,频率降至 75% 通常是振荡器从高频模式(如 HFINTOSC)切换到了低频模式(如 LFINTOSC),或振荡器校准值丢失 / 未正确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