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电脑找不到JET51了

楼主(2022-04-07):
插入电脑,以前在设备栏里能找到JET51的,现在电脑找不到JET51了,怎么办?

网友A:
你可以将JET51拆开,里面有一个跳线,跳上后,再插上电脑看看有否反应

网友B:
没办法,送修吧

网友C:
换数据线试试,没一年可以寄回去修,我的都修过,免费

楼主:
有反应呢?

网友D:
如果有反应了,用ISP51更新一下固件,然后跳线拔掉,重新上USB试试

楼主:
我JET51是没有引脚的哪种,估计是山塞版的,不过,将W78E058中的第6脚对地短路后,接上USB接口,电脑有响应

楼主:
找到ISP51的目录,按装了JET51程序,然后用ISP51软件,对JET51进行固件升级,顺利通过。

网友E:
其实,我用JET51,并没有用到KEIL2的JET51仿真功能

网友F:
那你来干嘛?

楼主:
我只是用来做SH79F161D的烧录

楼主:
我再看看,多谢大家

网友G:
用ISP51更新一下固件,然后跳线拔掉,重新上USB试试

网友H:
需要重新驱动吗

网友I:
只能在线更新吗

网友J:
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K:
这个是下载工具吗

网友L:
换一个口试试看

网友M:
有木有可能烧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