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随机抖动设置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4-07):
中颖触摸芯片中的触摸按键的如果在选定的开关频率下,随机抖动设置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我正在学习2051单片机,现在用的是带AD的2051,但不知为什么,AD老是转换不了。已经设置为AD模式了,还是不行,请大虾帮助,多谢。

网友B:
REMOTE CONTROL软件哪里有的下啊

网友C:
官网有 不过我觉得没什么用啊 要配合硬件吧

楼主:
什么情况?算了

网友D:
这就是防抖的功能

网友E:
这就是按键消抖,没有什么。

网友F:
一般情况下官网会有吧

网友G:
随机抖动的用处是什么呢

网友H:
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设置啊

网友I:
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呢

网友J:
哪个型号的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K:
都有哪些参数可以进行设置呢

网友L:
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