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转换电压

楼主(2022-04-07):
stm8s AD 采集来转换电压怎么显示在OLED代码

网友A:
用IIC或者SPI方式控制OLED能正常的读写,能够在OLED上随便写数据,电压也就能显示

网友B:
用OLED能接受的通讯方式直接告诉他显示啥 都可以啊

楼主:
为什么 我显示的是ADC值,不是电压值显示

网友C:
首先,你转成电压了吗?不会直接用的数字量吧

网友D:
通过描述,
感觉是你的问题,各个转换,数据关系没有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