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R2127S做电机控制,老是误报fault过流故障

楼主(2022-04-07):
最近用IR2127S做电机控制的mosfet驱动,总是报fault故障,为了查问题,把过流检测的CS引脚和VS短接,居然还能报出fault低电平(有上拉),这是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你的图呢?

网友A:
有示波器看过波形?

网友B:
电源供电正常吗。

网友C:
电源可能出问题,布线也有可能

网友D:
第一,问题描述不够清晰,第二,原理图也没有,不知道怎么看问题啊。

网友E:
判断fault的机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