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O口模拟PWM

楼主(2022-04-07):
我用的是P02,P03两个口,有一个PWM寄存器直接配置输出, 但另外一个IO模拟PWM一直没有波形,这是为什么。请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要么IO配置不对,要么算法不对

楼主:
没有波形,

网友B:
你可以说是不是用的两个反向的PWM?那应该是PWM没设置对

网友C:
IO模拟效率不高啊

网友D:
没有输出,那肯定是你的这个IO配置没有正确,先直接控制IO输出常高或者常低,确定程序配置没有问题。

网友E:
硬件是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F:
外部接负载了吗

网友G:
引脚初始化怎么写的啊

网友H:
还需要上拉电阻吗

网友I:
可能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J:
那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