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哪个时钟源比较好

楼主(2022-04-07):
系统使用16.6MHz内部振荡,想要定时10ms,用哪个时钟源比较好呢?

网友A:
用高频的吧,低频其实也行,随便你的

网友B:
好的,用示波器看看了,内部高频很准!

网友C:
外部吧,内部RC不是很稳定。

网友D:
如果只是试验用,内部RC也可以,如果是用到产品上,还是用外部吧。

网友E:
常温下1%,眼睛看不出的

网友F:
嗯,需要用示波器测量的方法测试一下

楼主:
哦, 明白了

网友G:
我也想问一下用哪个比较好

网友A:
怎么用着方便怎么来啊,随便你

网友H:
稳定的话还是用外部吧

网友I:
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J:
要求不高的话就无所谓的

网友K:
都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L:
楼主对精度有要求吗

网友M:
这个要求的话都可以满足

网友N:
还是有源晶振精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