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路板通过usb集线器连接电脑后无法通信

楼主(2022-04-08):
现象:

1. 自用的一块电路板直接连接电脑,能够正常收发指令,但是如果通过集线器连接电脑,就每次都会在write时出现timeout错误;
2. 电脑是win10系统,主板是清华同方B450M-HDV,这个型号的台式机只有一台,但是是客户指定的一个测试电脑,没办法更换,不过电路板在其他型号的电脑上是可以连接集线器通信的;

做过的一些测试:
1. 更换不同品牌的集线器,问题仍然出现;
2. 让集线器连接到电脑的不同usb口,包括usb2.0和usb3.0的口,问题仍然出现;
3. 更新电脑驱动,问题仍然出现;
4. 在设备管理器中usb集线器的“电源管理”选项中取消"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节省电源",问题仍然出现;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有没有什么思路能够定位到这台测试电脑是哪方面出了问题?有没有可能通过修改电路板的硬件或嵌入式程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B:
用监视软件,bushound监测USB数据,看看有问题的和正常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C:
1 驱动之家 驱动更新下,尤其是主板驱动,usb驱动 再试试
2 买块PCI 转usb3.0扩展卡 试试

网友C:
另外个 其他电脑上可以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啥,把驱动备份 到不行的电脑上 把驱动替换 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