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GD32F4系列十一——DAC实验

楼主(2022-04-08):
一、爆靓照
二、实验简介
GD32 DAC 简介
      GD32 的数字/模拟转换器可以将 12 位的数字数据转换为外部引脚上的电压输出。数据可以采用 8 位或 12 位模式,左对齐或右对齐模式。当使能了外部触发,DMA 可被用于更新数字数据。在输出电压时,可以利用 DAC 输出缓冲区来获得更高的驱动能力。两个 DAC可以独立或并发工作。
本实验基于 GD32 使 PA4 端口处输出特定的电压值为例,硬件连接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原理图

网友A:
绿色板子还是不错啊

网友B:
大苏打实打实但是

网友C:
dac一般都需要外接其他芯片吧

网友D:
外接的什么器件啊

网友E:
这个例程非常不错啊

网友F:
真材实料的例程啊

网友G:
这个资料非常全面啊

网友H:
研发能力很强啊

网友I(2023-09-27):
看着这个板子资源挺丰富啊

网友J:
还有实验指导书

网友K:
学以致用,谢谢分享。

网友L:
看看这块板,资源很丰富

网友M:
Dac通常需要外部芯片,对吧

网友N:
应用你所学到的,谢谢分享。

网友O:
看看这个董事会,资源很丰富

网友P:
dac凡是必要外部芯片,对于吧

网友Q:
利用你所学到的,感谢分享。

网友R(2023-11-02):
看看董事会,他们有丰富的资源

网友S:
dac所需的外部芯片,对

网友T:
操纵你所学到的,感激分享。

网友U(2023-12-07):
看看董事会,他们有丰硕的资本

网友V:
dac所需的外部芯片,对于

网友W:
博主你好,我是深圳科兴诚科技的,做这个XILINX原厂芯片的,以及ADI,TI的供应商,可以沟通交流一下,看看我这边有什么可以配合您的,可以帮您推荐性价比高的 18922895574

网友X:
研发能力很强

网友Y(2024-01-30):
正好需要,这个很有帮助,感谢大佬

网友Z(2024-07-31):
本实验基于GD32微控制器,实现使用DAC(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将数字数据转换为模拟电压输出。

网友R:
dac一般需要连接到其他芯片

网友V:
DAC通常需要连接到其它芯片,

网友AA:
DAC通常需要连接到其它芯片。

网友Q(2024-09-02):
DAC通常需要一个外部芯片,对吧?

网友K:
DAC通常需要一个外部芯片,对吧?,

网友L:
银杏科技GD32F4系列ARM+FPGA双核心应用中,DAC实验实现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的关键功能,优化信号处理能力。

网友AB:
GD32F4系列微控制器的DAC(数字模拟转换器)实验是一个常见的项目

网友AC:
编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通过循环改变DAC的输出电压,观察并记录输出电压的变化。

网友AD:
需要配置DAC相关的寄存器。这包括使能DAC时钟、设置DAC输出通道、设置DAC输出模式等。

网友AE:
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连接到DAC输出引脚,以便测量输出电压。

网友AF:
请仔细阅读GD32F4的数据手册和相关文档,以确保正确配置和使用DAC模块。

网友AG:
DAC的输出电压不超过微控制器的供电电压

网友AH:
指导如何验证DAC输出的电压值是否符合预期,可能包括使用示波器或其他测量工具

网友AI:
在编写测试程序时,请注意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以便后续的调试和优化。

网友AI:
GD32F4 系列微控制器的 DAC 模块是一个 12 位的数字模拟转换器,可以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电压输出。

网友AJ:
数字信号到模拟信号的转换是通过将数字信号的值映射到模拟电压范围来实现的。

网友AK:
掌握在 GD32F4 系列微控制器上使用 DAC 模块进行数字信号到模拟信号转换的方法。

网友AL:
DAC模块能够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广泛应用于需要模拟信号输出的场合。

网友S:
用gd32f4系列微控制器进行DAC(数模转换器)实验是一个常见的项目

网友AM:
初始化DAC模块,包括时钟配置、DAC通道选择、数据对齐方式等。
配置DAC输出的分辨率,GD32F4系列支持8位或12位模式。
设置DAC的输出电压范围,通常是从0V到Vref(参考电压)。

网友AF:
使DAC能够输出不同的波形(如正弦波、方波等),以展示DAC的波形生成能力。

网友AN:
在 GD32F4 系列微控制器的 DAC 模块中,数字信号的值被转换为对应的模拟电压输出,其转换公式为:Vout = (Vref * D)/4095,其中 Vout 是模拟输出电压,Vref 是参考电压,D 是数字输入值。

网友AO:
可以了解如何在GD32F4系列微控制器上使用DAC模块,掌握数字信号到模拟信号的转换过程

网友AP:
在编写代码时,注意DAC的分辨率设置,这将影响输出电压的精度。

网友AQ:
学习如何通过编程配置DAC输出不同的模拟电压。

网友AR:
如果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请确保DMA配置正确,以避免数据丢失或错误。

网友AS:
主要目的是使用GD32的数字/模拟转换器将12位数字数据转换为外部引脚上的电压输出。

网友AJ:
首先配置了DAC相关的寄存器,然后编写了一个初始化DAC的函数。

网友AT:
使用示波器或其他测量工具来观察DAC的输出波形。
调整DAC的输出值,观察输出波形的变化。

网友AU:
请仔细阅读GD32F4数据手册和相关文档,以确保DAC模块的正确配置和使用。

网友AV:
如何配置DAC以输出特定的电压值,并通过外部触发和DMA来更新数字数据。

网友AE:
配置 GD32F4 系列微控制器的时钟和 GPIO 引脚。
初始化 DAC 模块,设置参考电压、工作模式等参数。

网友AR:
当启用外部触发时,可以使用DMA来更新数字数据。在输出电压时,可以利用DAC输出缓冲区来获得更高的驱动能力。

网友AW:
GD32F4 系列微控制器具有内置的 DAC 模块,可以方便地实现数字信号到模拟信号的转换。

网友AX:
提供实验所需的C语言源代码,包括DAC配置和数据输出的代码。

网友AY:
运行程序,并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观察DAC输出电压的变化。

网友AN:
使用GD32F4系列的标准库

网友AZ:
了解DAC在信号处理和模拟输出中的应用。

网友AC:
详细说明实验的目的、步骤、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解答。

网友AD:
通过GD32F4系列的数字/模拟转换器(DAC)实现将数字数据转换为模拟电压输出的功能。

网友AG:
DAC实验是GD32F4系列微控制器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涉及到DAC模块的配置和使用。

网友BA:
时钟配置:首先需要为DAC模块配置时钟,以确保其能够正常工作。
GPIO配置:DAC的输出通常通过特定的GPIO引脚实现,因此需要将这些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出模式。
DAC初始化:通过调用相应的初始化函数来配置DAC的工作模式、触发方式等参数。

网友BB:
电源稳定,以避免因电源波动导致的测量误差。

网友BC:
通过示波器可以观察到 DAC 输出的模拟信号波形。

网友AC:
提供基于GD32F4的DAC实验的硬件连接示意图,展示如何将DAC输出连接到外部电路。

网友BD:
GD32F4系列是银杏科技推出的一款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微控制器,具有丰富的外设接口和强大的处理能力。

网友AS:
学习如何使用GD32F4系列微控制器的DAC模块。

网友BE:
DAC允许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这对于许多应用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比如音频输出、传感器模拟等。

网友BF:
根据需要配置DAC的工作模式(如单通道、双通道等)、分辨率(如8位、12位等)和参考电压。

网友BG:
GD32 的数字/模拟转换器可以将 12 位的数字数据转换为外部引脚上的电压输出。

网友N(2024-10-10):
写代码的时候要注意DAC的分辨率设置,会影响输出电压的精度。

网友T:
掌握在gd32f4系列微控制器上使用DAC模块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的方法。

网友BH:
GD32F4系列微控制器内置DAC模块,可轻松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

网友O:
提供基于gd32f4的DAC实验的硬件连接原理图,说明如何将DAC输出连接到外部电路。

网友U:
DAC模块可以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广泛用于需要模拟信号输出的场合。

网友BI(2024-11-12):
4系列微控制器的DAC(数模转换器)实验是一个常见的项目,

网友BJ:
配置dac的工作模式(如单通道、双通道等。)、分辨率(如8位、12位等。)和参考电压。

网友BK:
使用系列4微控制器进行DAC(数模转换器)实验是一个常见的项目,

网友BL:
使用系列4微控制器的DAC(数模转换器)实验是一个常见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