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正负电源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我这边用TPS62160产生了负压。ADP711产生正压。给运放供正负3v电压。但是现在是正压先上电会影响负压负压输出不了,负压先上电会影响正压,正压输出不了。运放的正负电源到底要怎么搞。第一次弄,没经验、

网友A(2022-04-09):
正确!运放的正负电源不能分时,没烧坏运放算你运气好!不能这么用!

网友B:
图呢?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运放的正负电源不能分时,没烧坏运放算你运气好!不能这么用!

那是要调试到同时上电?

楼主:
已经发出来了

网友B:
你确定这部分输入 输出 没问题?

网友B:
输入3.3 出来-3.5?
自己负载带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3.3 出来-3.5?
自己负载带过没?

带过啊,这个压差是没问题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带过啊,这个压差是没问题的啊。

只要负压起来后,正常带负载是没问题的。现在就是有个启动逻辑在里面

网友B:
u77 不要 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部分输入 输出 没问题?

单独测试没问题啊,这个电路也是手册上给的啊。没问题啊

楼主:
最开始就是没要,想着说加个ldo会不会好点。发现还是一样

网友C:
直接用一个单电源转双电源电路试一下,

网友D:
没用过这个胡乱猜猜,C275加大点试试,比如并联个100UF以上电解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要调试到同时上电?

另外:两个电源必须共地,否则问题很大!!!

网友A(2022-10-12):
我有个传感器,为了降低功耗,只能短时间带电,但放大器部分有个负电源芯片,需要20ms才能建立,
所以,我只能在20ms结束时,进行ADC,即必须等到负电源稳定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