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CAN时钟CANCLK从哪出来的?(结贴,CANCLK必须用外部...

楼主(2022-04-08):
参考HC32F460的技术手册,看到CAN和SDIO挂接在AHB2上,按最大频率配置系统时钟AHB2为100M,那CANCLK也是100M吗?参考用户手册CAN推荐频率范围是5~20MHz。

想请问下,CANCLK的时钟是怎么出来的?怎么设置CANCLK时钟频率

楼主:
看了下时钟框图,CANCLK可以选择用外部XTAL或者MRC,想请问下这个选择器是哪个寄存器配置的?

楼主:
用内部MRC作为XTAL选择器
但看寄存器,XTALSTBF没有置位
麻烦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CAN的时钟源要分频

是要考虑分频,看2楼的图,因为没有外部晶振,所以准备用MRC时钟作为CANCLK

网友B:
看芯片手册的时钟树

参考了时钟树,也看了好几遍CMU章节的内容,看2楼的图,因为没有外部晶振,所以准备用MRC时钟作为CANCLK

网友C:
是的是的,看2楼时钟数的溯源,从MRC过来,但外部晶振和MRC的时钟选择器不知道是哪个寄存器配置的

网友D:
有没有详细一点说明

板子因为布局和成本限制没有外部晶振,所以参考2楼的时钟树,用MRC作为系统用XTAL,CANCLK直接挂接在这个时钟上。 我的疑惑就是[系统用XTAL]怎么选择MRC作为时钟源呢

楼主:
图上框起来的地方,怎么选择MRC作为输入时钟源,参考CMU章节的寄存器和SDK的clk.c,并没有发现这个选择起的sw开关,也没有硬件IO作为选择开关

@zbianbiaos :数据手册上写的可是±10%的精度哦
@wubangmi :MRC精度还凑合,测了十来片,400M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看8M也就上下0.1%波动
@wubangmi :前期板子只能MRC输出到MCO跳线给XTAL先测测稳定性吧,不然一批板子都废了
哥们,只能用外部告诉时钟,没法用内部MRC,再说就算可以用MRC,但MRC精度很低的,根本没法跑CAN。 死了这条心吧,重新布板,加上外部高频晶振

网友E:
看看时钟树框图就知道了

网友F:
内部的can模块?

网友G:
需要进行寄存器配置吧

网友H:
这个是芯片内部的开关吗

网友I:
这个很是不容易发现

网友J:
单独的一个时钟引脚吗

网友K:
用的额是外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