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源刺有点大,用了不少电容了。

楼主(2022-04-08):
这种纹波需要处理么?怎么办

刺刺太大了

网友A:
哪里的输出?

网友B:
如果是DCDC输出的话,那这个是开关频率的纹波。

楼主:
DCDC降压后,LDO输出

网友C:
换电源,加电容电感之类的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得滤波,能好很多

网友E:
你看你需要什么电源呗,可以用LDO么?

网友F:
果然是刺儿太大了

网友G:
你可以换个大电容,但是大电容不好就是上电瞬间电流很大

网友H:
属实是需要电容,不然容易损坏后级电路呢

楼主:
嗯,后面电容改了改,储能电感也改了下

网友I:
后级加个LC滤波器

网友J(2022-05-08):
DCDC的开关噪声是消不掉的

网友K:
DCDC产生的固有纹波是滤不掉的,可以加个LC滤波器

网友L:
你可以看看为啥电源纹波这么大,可以看看是否加个稳压管能好一些

网友M:
加稳压管呗,也能降一下

网友N:
滤波挺复杂的,整不好就事倍功半

网友O:
搞个滤波电路或者稳压管,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