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语言,这是考我智商了,求助

楼主(2022-04-08):
6G, AD, ADC1, dc

sum+=ADC12_Buff<<16>>16;
这个式子是什么样的运算顺序,为什么要左移然后右移

网友A:
好吧,你赢了,不会

网友B:
不是考智商,是写出这样的代码的智商有问题!

楼主:
别人的代码,我没懂

网友C:
跑一遍就知道,代入一个数,跑一遍,记录结果,然后自己开始加括号,拆解为几步运算,比较输出值,就明确了括号加得是否合适,就解决了运算符带来的优先级问题,写代码的人故意的~~感觉

网友D:
ADC12_Buff 应该是u32的,高16为ADC2的值,低16位为ADC1的值,通过上述操作只取ADC1的值,不过我感觉左移右移不如用0x0000ffff掩码清晰,效率那个强要看汇编了

网友E:
移位效率高。
掩码执行时间,跟FLASH有关,因为要读FLASH,而移位不需要。
当然,强制类型转为(u16),再相加,效果应该一样。

网友F:
sum=((sum+ADC12_Buff)<<16)>>16主要还是为了防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