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想使用HC芯片替代STM32芯片

楼主(2022-04-08):
大佬们,能够指点一下由STM32过渡到使用HC32需要做什么工作吗?
比如
1.编译器使用什么
2.烧写程序软件和硬件是什么
3.HC相关的手册有没有
4.一般需要注意什么,怎么选择相近的型号

网友A:
编绎器与ST可以通用,相关手册及开发资料,华大官网都可以下载,我们公司是华大MCU代理,有FAE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V:13570881624

网友B:
用KEIL开发,烧写器官方也有。

网友C:
大体相同的,不难开发。

楼主:
感谢,我看改动相对比较小
不得不佩服,现在的科技真是强大

网友D:
你想替换ST的那个系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替换ST的那个系列啊?

网友E:
开发模式差别不大

网友F:
首先看一下用户手册,了解一下寄存器相关的配置,再就是熟悉一下华大提供的驱动库

网友G:
说实话用华大还不如用gd了,哈哈

网友H:
当然非常支持

网友I:
编译器可以和st的通用

网友J:
相关手册还是很多的

网友K:
更换的话 硬件成本不会很多

网友L:
有没有同系列的型号啊

网友M:
完全可以替换

网友N:
这种编译器基本上不需要换的,都是keil

网友O:
这个没有啥过度吧,熟悉一下固件库就好了

网友P:
HC好像有能替代ST的MCU吧

网友Q:
我知道烧写软件一般都是jlink就行

网友R:
可以考虑看看华大的资料,然后再来学习

网友S:
一般选择对应型号的话,得问问代理商才行

网友T:
具体的还是问问华大FAE吧

网友U(2022-05-09):
手册华大做的是比较好的了

网友P:
烧写硬件大多数用jlink就好了,jlink很好用

网友V:
一般都是用jlink当调试器来用的

网友W:
现在华大好像芯片都缺货吧

网友X:
你可以用daplink或者jlink都行

网友Y:
用华大自己的调试器呗,还行的

网友Z:
编译器用keil或者IAR好像都支持,其实就是当ST用就行

网友AA:
他们内核一样的,所以切换起来还是不费劲的

网友AB:
需要就是能不改硬件就不改硬件,这样是比较稳的,最好

网友AC:
HC芯片替代STM32芯片可行性?

网友AD:
联系一下fae吧

网友AE:
都是keil的。

网友AF:
这个有资料可以参考,论坛可以提供。

网友AG:
具体要替换哪个芯片呢

网友AH:
代码兼容,引脚也兼容 。

网友AI: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