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这个怎么搞啊萌新什么都不懂

楼主(2022-04-08):
电子课程设计,老师什么都没说就要自己搞,网上找了一个原理图,可是在protues里面找不到lm567啊,到底怎么办啊,请教了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用比较电路也可以搞,直接搜温控仪线路图。

网友B:
不如直接来个NTC?

网友C:
时基芯片?555?
给几个参考电路,你可以自己修改:

网友D:
protues?设计仿真?老师怎么布置这种作业... ...

网友E:
简单的NTC接入比较器就可以,别想的太复杂。基电里,还有用二极管做温度检测的,可以认真复习一下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基芯片?555?
给几个参考电路,你可以自己修改:

谢谢,不过请问那个lm567怎么搞呢,老师需要我们画原理图先仿真,很快就要交图了,我刚刚才学到ad20和protues,可是这两个软件都找不到这个lm567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请问那个lm567怎么搞呢,老师需要我们画原理图先仿真,很快就要交图了,我刚刚才学到ad20和pro ...

刚才看了一下,连TI官网都没找到SPICE仿真模型,那就没辙了。只能想办法用其他的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