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的GPIO速度

楼主(2022-04-09):
版主你好:
       请问HC32L110的GPIO速度能到多少?我用24M时钟,翻转周期将近7微秒(高电平3.4微秒,低电平3.5微秒),正常吗?有办法提高吗?
一下是我的测试程序。谢谢!

int32_t main(void)
{
    Clk_SwitchTo(ClkRCH);                                                        //使用内部高速时钟
    Clk_SetRCHFreq(ClkFreq24Mhz);                        //24M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Gpio, TRUE);                //打开GPIO外设时钟
//
                Gpio_SetFunc_HCLKOUT_P24();        //P24配置为HCLK输出
    Gpio_InitIOExt(0, 3, GpioDirOut, TRUE, FALSE, FALSE, FALSE);//初始化外部GPIO P03为输出、上拉、推挽输出,
//
    while (1)
    {
        Gpio_SetIO(0, 3, TRUE);         //设置GPIO值(翻转)
        Gpio_SetIO(0, 3, FALSE);
    }
}

网友A(2022-10-07):
GPIO翻转速度应该是可以设置的。默认应该是普通速度。

网友B:
这个3.4微秒是语句执行的时间,因为和GPIO外设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B:
想要解决的话,最好是提高MCU的频率。

网友C:
默认是多少?给个值

网友D(2023-05-17):
可以达到ns级。不要用库函数,直接用寄存器,想要更快得用汇编。

网友E:
速度可以达到24MHz,相当快了

网友F:
正常啊,因为这是HC32L110控制器所期望的翻转周期

网友G: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H:
外部时钟源可以能提高GPIO速度

网友I:
调整GPIO引脚配置呗

网友J:
用编译器选项来优化代码

网友K:
升级HC32L110芯片的固件

网友L:
提高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