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CAN抓包小工具

楼主(2022-04-09):
首先感谢21ic和小管家举办的这个活动【第1期】你选开发板,二姨家买单;很荣幸因为得到了这次活动的中奖名额,很抱歉这么晚才发,实在是太忙(lan)了。 好了闲话少说,还是开启这次主题任务。

首先介绍下开发板情况,主控是GD32F103C8T6,带两个LED,一个USB,一个串口,一个SWD下载接口,一个CAN接口,三个按键,基本上算是个最小开发板。

原理图见附件:

我们可以用这个开发板实现CAN数据转USB的功能,通过电脑来抓包显示。具体思路就是主控通过CAN中断采集收到的CAN数据,将收到的数据放到FIFO缓冲区中,然后通过USB传输到电脑,这个USB其实是个串口,电路是通过CH340将串口转成USB的,速度最高2M。

CAN接收中断代码:

RAMVale SRAMCOUNT;
__IO CanRxMsg ReRAM[750];
__IO u32 FTIME[750];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if(SRAMCOUNT.RxCount < 749)
    {
        ReRAM[SRAMCOUNT.RxCount++] = RxMessage;
        FTIME[SRAMCOUNT.RxCount-1] = FTCount;
        FTCount = 0;
        GPIO_WriteBit(LED_IO, LED_D6, Bit_RESET);
    }
    else
    {
        ReRAM[SRAMCOUNT.RxCount++] = RxMessage;
        FTIME[SRAMCOUNT.RxCount-1] = FTCount;
        FTCount = 0;
        SRAMCOUNT.RxCount = 0;
        SRAMCOUNT.TURN = 1;
    }
    can_message_received=1;
}

这里FTCount是一个32位整数,在Systick中断中++。

__IO u32 FTCount = 0;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FTCount++;
}

往电脑上发送的函数如下:

__IO char DisRAM[50];
// Whether to enable time display
FlagStatus ENABLEDisTime = RESET;
void DisplayCAN(void)
{
    __IO CanRxMsg RxMessage;
    __IO u8 i;

    if((SRAMCOUNT.TxCount <  SRAMCOUNT.RxCount && SRAMCOUNT.TURN == 0) || (SRAMCOUNT.TxCount > SRAMCOUNT.RxCount && SRAMCOUNT.TURN == 1))
    {
        FormatText(40,(const char *)DisRAM);
        if(ENABLEDisTime == RESET)
        {
            printf("%4.0fms\r\n",(float)(FTIME[SRAMCOUNT.TxCount])*0.01);
        }
        else
        {
            printf("\r\n");
            ENABLEDisTime = RESET;
        }
        ClearRAM((u8*)DisRAM,50);
        RxMessage = ReRAM[SRAMCOUNT.TxCount++];
        if(RxMessage.IDE == CAN_ID_STD)
        {
            sprintf((char*)DisRAM,"     %03X",RxMessage.StdId);
        }
        else
        {
            sprintf((char*)DisRAM,"%08X",RxMessage.ExtId);
        }
        sprintf((char*)(DisRAM+strlen((char*)DisRAM))," %1X ",RxMessage.DLC);
        for(i = 0; i < RxMessage.DLC; i++)
        {
            sprintf((char*)(DisRAM+strlen((char*)DisRAM)),"%02X",RxMessage.Data[i]);
            strcpy((char*)(DisRAM+strlen((char*)DisRAM))," ");
        }
        printf((const char *)DisRAM);
        if(SRAMCOUNT.TxCount >= 750)
        {
            SRAMCOUNT.TxCount   = 0;
            SRAMCOUNT.TURN = 0;
        }
    }
}

主函数很简单如下,主要是不断轮训DisplayCAN,其他的函数是调试时加的:

int main(void)
{
    Bsp_Init();
    printf("Start!");
    while(1)
    {
        if(CotrolVale == 0x03) // STD
        {
            SetSTDFilter();
        }
        else if(CotrolVale == 0x04)  // EXT
        {
            SetEXTFilter();
        }
        else if(CotrolVale == 0x05) // SEND
        {
            SendCANFrame();
        }
        else if(CotrolVale == 0x07) // BREAK
        {
            SetTIMEOUT();
        }
        else if(CotrolVale == 0x10)  // Display
        {
            DisplayCAN();
        }
        if(CotrolVale == 0x80) // 0x80
        {
            WarningText();
        }

        if(can_message_received)
        {
            can_message_received=0;

            if(led_status)
            {
                led_status=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4);// Open LED
            }
            else
            {
                led_status=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4);// Close LED
            }
        }
    }
}

最后再次感谢小管家这个给力的活动!!  21ic YYDS!!!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GD32F103C8T6有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中断服务函数吗,怎么从startup_gd32f10x_hd.s文件中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GD32F103C8T6有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中断服务函数吗,怎么从startup_gd32f10x_hd.s ...

我这个是用的STM32F103C8T6的库,和GD32的通用。

网友B:
自己开发的抓包小工具?

网友C:
非常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D:
应该是非常好用的了

网友E:
可以自动识别波特率吗

网友F:
还有其他下载方式吗

网友G:
can如何轮询呀

网友H:
这个可以有,哈哈哈

网友I:
可以用CAN分析仪的上位机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