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串口发一个,收到两个

楼主(2022-04-09):
比如发个1,收到的是11
发个3,收到的是33

网友A:
MCU重发了吧

网友B:
下位机怎么写的?

楼主:
肯定是重发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定位

网友C:
串口是发了一个吗

网友D:
估计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E:
检查一下单片机软件吧

网友F:
检查一下自己的发送函数吧

网友G:
贴一下代码看看

网友H:
时间间隔是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