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什么是芯片的写保护

楼主(2022-04-09):
一般什么情况芯片会激活写保护功能,
写保护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是不是指禁止写入功能呢?
就像文件的只读,读写那样

网友B:
就是保护起来,不许动

网友C(2022-12-05):
没啥会激活写保护功能吧,一般要有写保护的位被激活才行

网友D:
我记得写保护的作用就是不让其他人进行内容修改

网友E:
一般就是不让修改芯片里面内容的时候就要用到写保护了

网友F:
估计有点儿像OTP这种

网友G:
一般都是你设置要求写保护,才会触发写保护的功能

网友H:
有一种,就是你操作错了,会出现写保护

网友I:
写保护就是一种机制,就是不让修改内部内容的操作了

网友J:
其实如果你要是想让芯片一次性,可以设置个写保护操作

网友K:
一般写保护都是将写的那个位给熔断,或者加标记,所以还是很难解开的,如果你要是误操作写保护,可能这芯片就废了

网友L:
对,就跟禁止写入功能一样,不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