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SPI+DMA 发送不了数据

楼主(2022-04-09):
我是从STM32F103VCT6的代码移植到GD32F103VCT6,代码在STM32上跑的没问题,产品都上市了,现在移植过来,如题所述。我要实现的功能也就是基于SPI+DMA去控制SK6812灯带,实际跑下来DMA无法发送数据,调试时,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5)==0,始终为0,也就是DMA发送完成标志始终不置1,不知道为啥,看寄存器相关配置都没问题,但一个数据都发不出来。
代码如下:

void LED_SPI_LowLevel_Init(void)
{
    uint16_t i = 0;
          uint32_t temp =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                                 //开辟3个连续的DMA存储单元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 (SPI2->DR);   //外设地址(u32)SPI2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0x4000380C;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PixelBuffer;         //内存地址,就是你想要把采样值存在那个变量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方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优先级为低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设置外设数据长度为半字,即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设置DMA存储数据长度为半字,即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DMA1_Channel5 ,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3 = MEM -> DR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0);
                        temp=GPIOB->CRH;
                        temp&=0x0fffffff;
                        temp|=0xb0000000;
                        GPIOB->CRH=tem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PB15  RGB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_I2S_De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 72MHz / 8 =9MHz / 16bit*/   SPI2在低速时钟,SPI1在高速时钟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_Cmd(SPI2, ENABLE);

    for (i = 0; i < 2190; i++)
                        {PixelBuffer[i] = 0xf0;}
    PixelPointer = 0;
}

uint8_t SK6812_light(unsigned long light, uint32_t length,HARDWARE_PARAMS_S *hardware_params)
{
    uint16_t i = 0;
    uint8_t send_result = 0;
//                        static uint16_t last_send_DMA = 0;
//        uint16_t last_send_DMA_past = 0;
        switch (hardware_params ->light.light_mod)
{
        case 0 :
                                     if(SystemTime_Cnt>=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 = SystemTime_Cnt-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else
                                                        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 = 60000-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 SystemTime_Cnt;
               left_data=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if(left_data == 0)
    {
        for (i = 0; i < length; i++)
        {
            LED_SPI_SendPixel(light);//数据存到数组内存中
        }
                                                PixelPointer = 0;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4*length;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 (SPI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0x4000380C;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Pixel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 ?? x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5);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24*length));//80  1940 ok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 SystemTime_Cnt;
                                hardware_params ->light.light_mod = 1;
                        }
                else if(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3000)
                {
                        hardware_params ->light.light_mod = 2;
                        WLOG_INFO("left_data=%d\n",left_data);

                }
                break;
        case 1:

                if(SystemTime_Cnt>=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 = SystemTime_Cnt-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else 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 = 60000-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 SystemTime_Cnt;

                send_result = wait_DMA_send();
          if(send_result)
                {
                        left_data=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hardware_params ->light.light_mod = 0;

                }
          else
                {
                                if(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500)
                        {
         hardware_params ->light.light_mod = 2;
                                left_data=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WLOG_INFO("left_data1=%d\n",left_data);
                        }

                }
                break;
        case 2:
        LED_SPI_LowLevel_Init();
                                send_result = 1;
                                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 SystemTime_Cnt;
                                hardware_params ->light.light_mod = 0;
//                                WLOG_INFO("last_send_DMA_past=%d\n",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send_result;
}
/*
uint8_t SK6812_light(unsigned long light, uint32_t length)
{
    uint16_t i = 0;
        static uint8_t light_mod = 0;
    uint8_t send_result = 0;
        switch (light_mod)
{
        case 0 :
               left_data=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3);
                  if(left_data == 0)
    {
        for (i = 0; i < length; i++)
        {
            LED_SPI_SendPixel(light);
        }
                                                PixelPointer = 0;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4*length;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 (SPI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Pixel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3);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3, (24*length));//80  1940 ok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light_mod = 1;
                        }
                break;
        case 1:
                send_result = wait_DMA_send();
          if(send_result)light_mod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send_result;
}*/
uint8_t wait_DMA_send(void)
{
                  uint8_t send_result =0;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5)==0)
                                {
                                                left_data=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dma_error = 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E5);
                                                send_result = 0;
//                                        WLOG_INFO("left_data1=%d\n",left_data);
                                                // LED_SPI_LowLevel_Init();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5)==1)
                                {
                                                left_data=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if(left_data)
                                                {
                                                    WLOG_INFO("left_data1=%d\n",left_data);
                                                }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 disable DMA channel 6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5);                                 // clear DMA1 Channel 6 transfer complete flag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0);
                                                send_result = 1;
                                                left_data = 0;
                                }

                return send_result;
}

楼主:

代码放的不对,我重新放:void LED_SPI_LowLevel_Init(void)
{
    uint16_t i = 0;
          uint32_t temp =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                                 //开辟3个连续的DMA存储单元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 (SPI2->DR);   //外设地址(u32)SPI2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0x4000380C;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PixelBuffer;         //内存地址,就是你想要把采样值存在那个变量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方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优先级为低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设置外设数据长度为半字,即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设置DMA存储数据长度为半字,即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DMA1_Channel5 ,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3 = MEM -> DR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0);
                        temp=GPIOB->CRH;
                        temp&=0x0fffffff;
                        temp|=0xb0000000;
                        GPIOB->CRH=tem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PB15  RGB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_I2S_De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 72MHz / 8 =9MHz / 16bit*/   SPI2在低速时钟,SPI1在高速时钟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_Cmd(SPI2, ENABLE);

    for (i = 0; i < 2190; i++)
                        {PixelBuffer[i] = 0xf0;}
    PixelPointer = 0;
}

void LED_SPI_WriteByte(uint16_t Data)
{
    /* Wait until the transmit buffer is empty */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
    */

    PixelBuffer[PixelPointer] = Data;
    PixelPointer++;
//    if(PixelPointer>2190)
//                {
//                        PixelPointer = 0;
//                }
    /* Send the byte */
    /* SPI_I2S_SendData16(SPI1, Data); */
}

void LED_SPI_SendBits(uint8_t bits)
{
    uint8_t zero = 0xc0;  //1100 0000 0xc0
    uint8_t one = 0xfc;  //1111 1100 0xFc
    uint8_t i = 0x00;

    for (i = 0x80; i >= 0x01; i >>= 1)
    {
        LED_SPI_WriteByte((bits & i) ? one : zero);
    }
}

void LED_SPI_SendPixel(uint32_t color)
{
    /*
     r7,r6,r5,r4,r3,r2,r1,r0,g7,g6,g5,g4,g3,g2,g1,g0,b7,b6,b5,b4,b3,b2,b1,b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
                               |     /   ____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________...
                               |   /   /   /
                              RGB,RGB,RGB,RGB,...,STOP
    */

    /*
            BUG Fix : Actual is GRB,datasheet is something wrong.
    */
          uint8_t Red, Green, Blue;  // 三原色
                // 绿 红 蓝 三原色分解
          Red   = color>>8;
          Green = color>>16;
          Blue  = color;
    LED_SPI_SendBits(Green);
    LED_SPI_SendBits(Red);
    LED_SPI_SendBits(Blue);
}

uint8_t SK6812_light(unsigned long light, uint32_t length,HARDWARE_PARAMS_S *hardware_params)
{
    uint16_t i = 0;
    uint8_t send_result = 0;
//                        static uint16_t last_send_DMA = 0;
//        uint16_t last_send_DMA_past = 0;
        switch (hardware_params ->light.light_mod)
{
        case 0 :
                                     if(SystemTime_Cnt>=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 = SystemTime_Cnt-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else
                                                        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 = 60000-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 SystemTime_Cnt;
               left_data=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if(left_data == 0)
    {
        for (i = 0; i < length; i++)
        {
            LED_SPI_SendPixel(light);//数据存到数组内存中
        }
                                                PixelPointer = 0;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4*length;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 (SPI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0x4000380C;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Pixel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 ?? x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5);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24*length));//80  1940 ok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 SystemTime_Cnt;
                                hardware_params ->light.light_mod = 1;
                        }
                else if(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3000)
                {
                        hardware_params ->light.light_mod = 2;
                        WLOG_INFO("left_data=%d\n",left_data);

                }
                break;
        case 1:

                if(SystemTime_Cnt>=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 = SystemTime_Cnt-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else 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 = 60000-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 SystemTime_Cnt;

                send_result = wait_DMA_send();
          if(send_result)
                {
                        left_data=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hardware_params ->light.light_mod = 0;

                }
          else
                {
                                if(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500)
                        {
         hardware_params ->light.light_mod = 2;
                                left_data=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WLOG_INFO("left_data1=%d\n",left_data);
                        }

                }
                break;
        case 2:
        LED_SPI_LowLevel_Init();
                                send_result = 1;
                                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 = SystemTime_Cnt;
                                hardware_params ->light.light_mod = 0;
//                                WLOG_INFO("last_send_DMA_past=%d\n",hardware_params ->light.last_send_DMA_past);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send_result;
}
/*
uint8_t SK6812_light(unsigned long light, uint32_t length)
{
    uint16_t i = 0;
        static uint8_t light_mod = 0;
    uint8_t send_result = 0;
        switch (light_mod)
{
        case 0 :
               left_data=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3);
                  if(left_data == 0)
    {
        for (i = 0; i < length; i++)
        {
            LED_SPI_SendPixel(light);
        }
                                                PixelPointer = 0;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4*length;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 (SPI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Pixel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3);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3, (24*length));//80  1940 ok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light_mod = 1;
                        }
                break;
        case 1:
                send_result = wait_DMA_send();
          if(send_result)light_mod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send_result;
}*/
uint8_t wait_DMA_send(void)
{
                  uint8_t send_result =0;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5)==0)
                                {
                                                left_data=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dma_error = 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E5);
                                                send_result = 0;
//                                        WLOG_INFO("left_data1=%d\n",left_data);
                                                // LED_SPI_LowLevel_Init();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5)==1)
                                {
                                                left_data=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if(left_data)
                                                {
                                                    WLOG_INFO("left_data1=%d\n",left_data);
                                                }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 disable DMA channel 6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5);                                 // clear DMA1 Channel 6 transfer complete flag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0);
                                                send_result = 1;
                                                left_data = 0;
                                }

                return send_result;
}

网友A(2022-07-21):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内存到串口dma没问题,但是串口到内存dma一直不把串口数据往内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