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请问CH395示例程序怎么放入ch32v103工程中

楼主(2022-04-09):
"../PUB/CH395INC.H"和reg52.h在哪里调用,

网友A(2022-09-13):
这俩应该不能完全兼容吧

网友B:
这不是51的头文件么?你想放在CH32里?

网友C:
这个CH395的文件夹里是有这个头文件的

网友D:
这是51的头文件,一般都是通过keil的头文件路径调用就行了

网友E:
这个头文件不用放在CH32里的,没用的

网友F:
你看看CH395里,文件里是有的

网友G:
这一个是51一个是32,这俩移植的话,底层驱动部分得重新写,应用部分可以移植

网友H:
调用的话,就是头文件引用就可以了

网友I:
正常来说,CH395的demo是放不到CH32里的

网友J:
调用简单啊,就头文件嘛,你用啥软件开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