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完了!孔打到覆铜上了!

楼主(2022-04-09):
用 Altium 画板,覆铜之后才发现要在机械层开孔,而且孔在覆铜上。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请问怎样能重新生成覆铜呢?不想删除重画。如果没影响就算了。
谢谢!

@zyj9490 :成功了,谢谢!
@新下级学 :孔复制到禁止布线层,REPOUR即可。
@地瓜patch :谢谢。我用这办法重覆了,但孔上还是有覆铜。难道是 rules 没设好?
tools》》polygon pours》》repour all,前提是要在 Design》》rules设好间距

网友A:
机械层的孔复制到KEEPOUT层即可,重刷下POLY即可。这样就铺铜即自动避开了无铜孔。这样的操作目的,在机械层上画孔,是告知板厂这里要成型时要钻孔,在禁止布线层画孔,是铺铜不要铺到孔里去。间距可规则上设定,不设定默认为0.254MM

楼主:
感谢 地瓜patch 和 zyj9490 的指点!
但我觉得 altium 本应该自动把机械层边界作为 keep out 的依据。也许新版的已经是这样了。

网友B:
难道没有机械孔类型?
也没有keep out 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