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为什么有跳动

楼主(2022-04-09):
比较器的反向输入一个变化的电流源,正向分压后接了1.25v,仿真后发现1.25v有跳变,从1.24v到1.253v变化,属于正常误差吗?
按道理不会呀,把变化的电流固定成一个稳定的电流,1.25v就没有跳变,请坛友分析下原因。

网友A:
标题不要乱起啊。你这个电路里面哪里来的基准电压?
运放也是要消耗电流的,电压降低很正常啊。。。
正常应该在运放+端接一个有一定驱动能力的基准电压源,那样就不变了。

谢谢坛友的指正,的确标题存在不妥之处。坛友的意思是说将恒流源更换为恒压源才行?

网友B:
只能说明输入电阻不够大,且有电流流出。改进的治表的方法,把分压电阻取小及加大C1电容最好ESL,ESR比较小的电容,治本的方法分压后加一级缓冲器后再加到正端。

网友C:
电容,和运放的输入内阻因素都没做考虑吧

@王栋春 :一下子说不清楚,看到你仿真的结果很接近于理论值,运放的正,负输入端是有内阻的,因为很大 所以平时不做考虑,给忽略了。基电里应该有详细讲解
请坛友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明输入电阻不够大,且有电流流出。改进的治表的方法,把分压电阻取小及加大C1电容最好ESL,ESR比较小 ...

谢谢坛友的意见,请问缓冲器电路多采用何种形式?能画个简图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