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如何实现这样的程序CAN烧录?

楼主(2022-04-09):
电源控制芯片是STM32F103系列MCU,CAN通讯芯片是ISO1050,笔记本装载了软件TCANLINpro,通过CAN分析仪进行程序烧录,发现如下现象:
1.电源输入端上电,不挂上位机,然后单独将笔记本和电源的CAN通讯芯片ISO1050通过CAN分析仪连接好(即点对点),然后可以正常将最新更改单的程序bin文件下载MCU里面并显示“固件更新成功”;
2.如果先让上位机和电源通过CAN通讯互联起来正常工作,在电源工作过程中接入CAN分析仪,并连接好电脑,目的是想尝试在电源与上位机正常运行通讯过程中更新电源软件,此时通过电脑操作到最后一步“更新固件”,总是显示“获取固件信息失败”,或者“进入BOOT模式失败”。感觉到就是只要电源和上位机CAN通讯运转起来了,则无法进行程序CAN升级烧录。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谢谢指点

楼主:
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查看电源供电是否异常,烧录线是否正常链接

网友B:
这个不是连接问题,也不是电源问题或软件问题,应该是连接终端总线终端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电源供电是否异常,烧录线是否正常链接

当时我也怀疑是不是电源功率电路带来了干扰信号导致了升级失败,于是我将弱电控制板单独拿出来,外部独立电源供电,然后和BMS连接,先让控制板弱电状态下运转起来。这个时候插入CAN升级线,发现还是不行,和上面描述的状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连接问题,也不是电源问题或软件问题,应该是连接终端总线终端阻抗匹配问题。 ...

指的是是这个总线60欧姆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