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实没看懂电路运行原理,求指导

楼主(2022-04-10):
从220V正半周开始,就看不懂了,求指导。

都没说你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大家瞎猜吧。

网友A:

这其实是光敏电阻和光敏二极管的使用吧,D1整流,C2滤波,R1和C1再次滤波,平滑输出

网友B:

充电指示灯吗?

网友C:
正半周稳压管限压,负半周稳压管正向导通消耗能量。

网友D:

在负半周,通过稳压二极管提供一个5.1V的电压,让三极管导通

网友D:

在负半周,通过稳压二极管提供一个5V的电压给三极管,让它导通放大。

网友E(2022-07-06):

左半部分是阻容降压得到,右半部分是实现发射管脉冲发射的,RP1是调发射功率的,你是哪部分不明白呢?

@xmar :是的,说的很详尽了。楼主可能是觉得220V正半周会损坏稳压管吧,其实经过阻容后电流很小的,而且只有半周
笔误:”C1的滤波作用很弱“ 改为:C2的滤波作用很弱
正解。 C1滤波作用很弱,D4通过正弦波半波脉动电流。C1限流(恒流)设为I0为常数不变,Q1分流电路。调整BP1,就改变Q1电流Iq1,设流过二极管D4的电流为Id4,I0 = Iq1 + Id4,故 Id4 = I0 - Iq1;因此,Iq1增加,Id4减少,反之亦然。

网友F(2022-08-20):

1)220v 正周期:  只给C1 电容充电

网友G(2023-04-04):

这是小夜灯的电路:通过阻容降压给LED灯提供电源,同时使用光敏电阻实现环境光线足够就自动导通Q1,从而实现旁路LED供电(让LED两端电压接近0V),环境光线暗后,关闭Q1,相当于Q1断开。从而恢复LED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