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安装的Mplab IDE V8.92找不到xc8 toolsuite解决办法

楼主(2022-04-10):
验证了楼上提供的方案,可以解决:
1.        直接进入xc8安装目录,在bin文件下找到 MPLABXC8.dll
2.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输入MPLABXC8.dll所在的路径
3.        在该路径下运行:regsvr32 MPLABXC8.dll

网友A:
遇到问题可以参考着解决一下

网友B:
找不到相关文件咋办啊

网友C:
是缺少组件导致的吗

网友D:
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E:
是什么安装环境啊

网友F:
需要安装什么系统才能避免出现这种缺失呢

网友G(2025-09-05):
解决办法:先确认 XC8 编译器是否安装,需单独下载 XC8 v1.45 及以上版本。打开 MPLAB IDE,进入 “Project”→“Properties”→“XC8”,检查路径是否正确。若未检测到,手动指定 XC8 安装目录(如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1)。重启软件,若仍有问题,重装匹配版本的 XC8 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