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ADC的精度

楼主(2022-04-10):
用标称12位ADC的新唐ML51PC0AE内部基准2.048伏,测量内部带隙基准电压0.814伏,算出来的结果是0.847伏;测量Nu-Link供给开发板的3伏电压用10k电位器分压的大概1.5伏,福禄克万用表测的值1.476,单片机测1.496,差20毫伏左右,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哪个值准确度高一点呢?

网友A:
是否考虑了单片机ad的输入阻抗呢,把这点考虑进去。

网友B:
首先,你这个问题就根本没人能回答你。
就好像,你说的,你用两个不知道准不准的称,称一个不知道准不准的砝码,得出两个不一样的数,谁准?

话说回来了,你要想知道哪个准确度更高,那你就去计量局去校准一下你的万用表。
要不然,你是自己玩,你就从网上买一个标准电压源或者标准电池,自己校准一下你的万用表。

准确度,实际上就是要跟标准的东西的比较,计量局就是管这个标准的。

网友B:
如果你只是从原理上进行讨论,那么你可以先以自己现有的某些东西作为标准,
然后你这个东西自己算,最后推导之后转一圈,能自洽,就说明你整个系统是没问题的,
到时候,到底是准不准其实问题不大,你只需要保证你的锚定点是准的就行了,
即便需要校准,那也只是修正这一个量,这个准了,其他的量都是锚定这个的,也自然就准了。

网友C:
STC8H 系列 加密性强, STC8H 的 ADC  号称 12位的 就是正真的 12位,号称 10位的 就是正真的 10位

STC8H3K32S2-45I-TSSOP20,          RMB2.5;完美 12位 ADC,现货
STC8H3K48S2-45I-TSSOP20,          RMB2.6;完美 12位 ADC,现货
STC8H3K64S2-45I-TSSOP20,          RMB2.7;完美 12位 ADC,现货

STC8H3K32S2-45I-LQFP32,            RMB3.5;完美 12位 ADC,2串口,力保现货
STC8H3K48S2-45I-LQFP32,            RMB3.6;真 12位 ADC,2串口,力保现货
STC8H3K64S2-45I-LQFP32,            RMB3.7;真 12位 ADC,2串口

STC8H3K48S4-45I-LQFP32,            RMB4.0;真 12位 ADC,4串口,现货, RMB3.8/200K每次
STC8H3K64S4-45I-LQFP32,            RMB4.0;真 12位 ADC,4串口,现货, RMB3.8/200K每次

@**NT018 :新唐ML51PC0AE内部基准是可编程的基准电压源,可根据VCC电源电压选择不同的ADC基准电压。
@**NT018 :哦
@gim008 :内部基准电压源一直都是有的
stc啥时候搞一个内部基准电压源。还有rtc电源什么时候独立出来

网友D(2022-06-21):
如果要求高,是需要校准或标定的,需要标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