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或者 A0 ,DMA 能实现乒乓模式吗

楼主(2022-04-10):
看来他的链式传输,可是不是每链块传完都有中断

网友A:
啥叫乒乓模式

网友B:
什么是乒乓模式

网友C:
你想要双缓冲是吧

网友D:
这个你要看手册的,我觉得手册上会有写

网友E:
可以问问华大的技术支持啊,不过也可以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F:
应该没有双缓冲吧

网友G:
这种中断应该都有,但是双缓冲好像不支持

网友H:
Ping-pong实质是一种数据缓冲的手段(是一种数据传输技术),能够同时利用两个数据缓冲区达到数据连续传输的目的,从而提高数据传输速率。华大4A0规格书里有记录DMA控制器
可产生 3 种中断:块传输完成中断,传输完成中断,传输错误中断。每种中断都
HC32F4A0 系列数据手册 Rev1.1 Page 23 of 142
可以配置是否屏蔽。其中块传输完成,传输完成可作为事件输出,可作为其它外
围模块的触发源
支持连锁传输功能,可实现一次请求传输多个数据块
根据规格书的支持条件,可以实现Ping-pong模式数据传输

网友I:
没用过乒乓模式,一般都是简单的DMA就完事儿了

网友J:
估计不能吧,这个好像不支持

网友K:
建议问问华大技术,他们比较专业

网友L:
乒乓模式咋玩啊,刚刚搜了一下,好像叫双缓冲

网友M:
这种优势是啥?是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