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SGE 内部FLASH操作请教。

楼主(2022-04-10):
现在用NUC029SGE,定义了两个页作为内部存储用。一个起始地址为0x3FC00,一个起始地址为0x3FE00,在程序应用时,对起始地址0x3FE00进行读写操作都是正常的,但是对起始地址为0x3FC00进行读写操作却是不行的。同样的代码,只是地址不一样。
int FlashRead(long subadd,unsigned short *dat,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i;

        SetDataFlashBase(SHARP_SAVE_ADDR);
        SYS_UnlockReg();
        FMC_Open();
        for(i = 0;i < len;i ++)
        {
                *dat++ = (short)FMC_Read(subadd);
                subadd += 4;
        }
        FMC_Close();
        SYS_LockReg();
        return OPERATION_SUCCESS;
}

int FlashWrite(long subadd,unsigned short *dat,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i;

        SetDataFlashBase(subadd);

        if(FlashErase(subadd) == OPERATION_SUCCESS)
        {
                SYS_UnlockReg();
                FMC_Open();

                for(i = 0; i < len; i ++)
                {
                        FMC_Write(subadd,*dat++);
                        subadd += 4;
                }

                FMC_Close();
                SYS_LockReg();

                return OPERATION_SUCCESS;
        }
        return OPERATION_FAILED;
}

应用中 FlashWrite(0x3FC00,&aa[0],15);FlashRead(0x3FC00,&aa[0],15); 不管我把aa赋值为多少,写入读取后,aa都是0xFFFF
FlashWrite(0x3FE00,&aa[0],15);FlashRead(0x3FE00,&aa[0],15);只要我修改了aa的值后,写入读取均为我给aa所附的值。

楼主:
int FlashRead(long subadd,unsigned short *dat,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i;

        SetDataFlashBase(subadd);
        SYS_UnlockReg();
        FMC_Open();
        for(i = 0;i < len;i ++)
        {
                *dat++ = (short)FMC_Read(subadd);
                subadd += 4;
        }
        FMC_Close();
        SYS_LockReg();
        return OPERATION_SUCCESS;
}

网友A:
地址范围对么,这个片子没用过

网友B:
一个页一般是多少字节啊

网友C:
一般flash操作都需要指针吗

网友D:
看代码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E:
需要手动指定地址吗

网友F:
貌似不需要指定地址啊

网友G:
操作flash的代码都差不多啊

网友H:
差不多的,就是第一次用的时候会吃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