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帮帮我,SOP8没有丝印

楼主:
哪个师傅帮我看下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没有丝印了,是焊台上面使用的SOP8芯片
1脚VCC(5V)     2脚空     3脚至MOS管开关    4脚NRST
5脚至LM358运算芯片第四角GND           6脚SCK     7脚SDA      8脚GND

网友A(点评):
焊台型号?网上原理图很多

网友B(2022-04-10):
晒一下实物图,焊台的话或许能找到原理图。

网友C:
这种提问方式,很少见啊。不给图

网友D:
IIC开关芯片,通过接收的IIC信号,控制MOS管,工作状态

楼主:
昨天不会上图,第一次来这里没搞懂

网友E:
看晒图和电路说明,应该是个8位MCU吧,没有丝印就不好查厂家和型号了,这类MCU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晒图和电路说明,应该是个8位MCU吧,没有丝印就不好查厂家和型号了,这类MCU太多了。 ...

楼主:
没有丝印好像被磨了,不知道型号

网友A(点评):
焊台型号?上网找原理图

网友A(点评):
芯片表面隐约有些痕迹,抹点口水在灯光下斜着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山寨的,没有图纸,头痛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焊台型号? 外壳印字,pcb印的型号,多点信息才好下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哈,我再上几张关联的图片来,现在没法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IC开关芯片,通过接收的IIC信号,控制MOS管,工作状态

师傅帮看下图片看看能否找出来

楼主:
有你像不知道对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晒图和电路说明,应该是个8位MCU吧,没有丝印就不好查厂家和型号了,这类MCU太多了。 ...

帮看下能看出来么

网友F:
我也不会晒图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找一下这个焊台型号的原理图,制造商,为了防止技术泄密,故意把型号磨掉了,如果想自己深入学习,可以研究一下,如果纯粹
修理,建议没必要浪费太多时间,直接换新的

楼主:
上图研究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找一下这个焊台型号的原理图,制造商,为了防止技术泄密,故意把型号磨掉了,如果想自己深入学习 ...

已经买一个了,但这个什么配件都好的,就是这个不能用电烙铁啦,风枪正常用了,丢掉也可惜想把它修好来